求教高手,富士变频器modbusRTU通信,“连续功能写入”怎么用?

楼主(2008-11-26):
,富士变频器modbusRTU通信,“连续功能写入”怎么用?

手册上说的不清不楚的,有没有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要写入频率20hz,同时启动变频器,该怎样处理?

变频器型号;FRN_Multi

楼主:
[3] 连续功能写入
查询(Query)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2字节             1字节      2~100字节          2字节
站号   10H    功能代码    写入数据数 字节计数 写入数据               出错检查
                        Hi Lo              Hi Lo                         Hi,Lo:Hi,Lo…
正常应答(Normal response)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2字节        2字节
站号   10H    功能代码 写入数据数 出错检查

查询(Query)的设定方法
• 站号为0 时即为广播通信。这时即使所有的变频器都执行广播的请求,也不会有应答。
• FC = 16(10H)
• 功能代码为2字节长,Hi字节与功能代码组(参照表 3.2)对应,Lo字节与功能代码识别编号(0
~99)对应。
• 写入数据数为2字节长,设定范围是 1~50 的值。设定 51 以上时就会出现异常应答。
• 字节计数为1字节长,设定范围是2~100 的值。请把字节计数设定为写入数据数的2倍。
• 在写入数据的最初2字节中设定低位代码(查询所请求的功能代码数据),以后依次设定高位
(+1 地址,+2 地址…)的数据。
• 在写入数据内有未使用的功能代码时,写入被无视,但不为出错。
正常应答(Normal response)的解释
• 返回的功能代码、写入数据数与查询(Query)的值相同。

网友A:
modbusRTU一定要4线制吗?

网友B:
如果要输入频率同时启动,那么有2种方法:1)使用S01功能指令~~对应于Modbus地址应该为401794

2)使用S05功能指令,写入频率,然后使用S06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ModbusRTU并非一定要使用4线制,2线制的RS485方式也可以,这应该在变频器使用手册上的通讯接线图上有说明的。

以上

网友C(2011-05-05):
“比如说,我要写入频率20hz,同时启动变频器,该怎样处理? ”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