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处理液位变送器结晶问题

楼主(2008-11-26):
请问如何处理液位变送器结晶问题,现使用的蓝宝石系列,经常出现结晶问题,隔段时间就需要用稀盐酸清理,非常麻烦,用远传是否可以解决,拒绝用红外或者雷达的压力变送器,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建议采用称重料位

网友B:
粘在上面没关系的 13661580105

网友C:
外测式液位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结构复杂的容器就不好测量

网友D:
用法兰式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E:
用差压远传的就OK拉,

龚先生, 15601631152

aric_go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