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

楼主(2008-11-26):
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电气图纸画的美观,匀称呢?一般用CAD画机械图纸需要尺寸,很容易控制线距等,但电气图纸不需要知道尺寸,所以想问一下怎么控制线距、电气符号的大小才能把图纸放到图框里比较美观,看起来比较舒服呢?比如两个主回路之间的距离和每个主回路的L1,L2,L3三相之间的距离。

楼主:
怎么没人理俺呢?是这个问题太低级了吗?

网友A:
可以去参考电气设计手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把???有的话,,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可以去参考电气设计手册。。。

网友C:
可以去参考电气设计手册。。。   这上面应该有的啊、

楼主:
电气设计手册在哪里有呢?我倒是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我是想问关于CAD制图的使用,怎么才可以把图画的美观一些。就是通常画图的时候,是在标准图框里话呢,还是直接画然后缩放到标准图框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