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高手请进

楼主(2008-11-26):
我新买一套PLC 配置是这样的

           PS40710+CPU414-2+FM458-1DP+EXM438-1+EXM438-1+空白+CP443-1

组态后下载程序发现FM458上面所有的LED灯都是一闪一闪的全亮!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以前我按照同样的方法组态也没发现问题啊!

请问各位大虾LED灯全亮而且一闪一闪的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原因是多方面的啊,详细的看看吧,

楼主:
那你说点具体的嘛!你叫我怎么去看?

网友B:
编程软件,硬件CPU监控一下,看看什么错误

网友C:
不明所以的说~~~说清楚呀~

网友D:
CPU诊断一下吧,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