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2中画面切换是哪个函数呀

楼主(2008-11-26):
麻烦各位老师了,请问组态王6.52中组态画面切换用的是哪个函数呀?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A:
showpicture(    ),晕了,你可以查帮助文件啊

网友B:
看看例子就差不多了 呵呵!

网友C(2009-05-22):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想做菜单然后用命令来做

怎么做啊

比如说第一行菜单我想去画面1

第二行菜单我想去画面2

第三行菜单我想去画面3

怎么写命令?

请教了!

网友D:
if (MenuIndex==0)
ShowPicture("Picture1");
if (MenuIndex==1)
ShowPicture("Picture2");
if (MenuIndex==2)
ShowPicture("Picture3");

菜单命令语言输入以上语句。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