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负载为什么用变频和软起电流不一样?

楼主(2008-11-26):
同样的负载,用软起起动后运行50HZ时电流为120A,而用变频器后到50HZ时候电流就是130A,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你实测的电流,还是显示的电流?

网友B:
你用软启时,到50Hz后就挂网(相当于直接三相电);而变频器一直在进行控制,其本身也耗电。但你说的数值可能夸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