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信号处理卡,例如AI,DI,RTD,等卡件经常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11-26):
我厂用了比较垃圾的SUPMAX 800 系统,才用两年,却有数百块卡件出现问题,咨询了厂家故障原因,得到的答复是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总之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维护经验,有没有卡件维修高手,想请教一下,应该如何入手检查或修理这些卡件,谢谢了.我分值不高,只能勉强给一些

网友A:
                     不管你DCS系统用的什么卡件,,都是那几种信号类型,..有的能接几种信号....................................

要想自已修卡件,,,,免了吧..................你要是能修,就去做卡件了.............................................

网友B(2009-01-15):
检查或修理卡件应当是厂家的事,检查电子线路板毕竟不是DCS工程师的专长。作为用户,你应当盯住厂家(上海自仪)找出故障原因,而不是咨询。大批量的卡件损坏很有可能是板卡制造的质量问题。厂家一般总是推卸责任的,往往出了问题就往用户身上赖。你要是想彻底解决问题,得有恒心和毅力,不管厂家指出哪个地方有问题,你要做的是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厂家的观点是否是问题的所在,替换,排他,归纳,模拟等要想尽一切办法。如果不是,应立即驳回并责令其继续查找原因。

顺便问一句,你用的系统没有质保期吗?照这种坏法,厂家早就要赔死了。

网友C:
上海的系统在我们这里没听说过。

网友D:
国产与进口在硬件方面还是有差别。

网友E:
这个系统 应该 就是 浙大中控的 JX-300X 系统,

上自仪的 Supmax 800 号称是 把 JX-300X买断,然后专门针对电力行业开发了一些专用的卡件,

做成了自己的系统,

硬件部分,CPU “据说” 有改动,我估计 肯定没改动。。。

IO部分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

上自仪 增加了部分电力专用的IO卡件,并针对这些卡件,在软件中做了一些小小的 改动。

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哎, 自己看 IO卡件的说明书。。。

假如 DI 配置为7点的话,还好一点点,,,配置为8点的话,整个机笼 内的Di 全部是一个公用线,

南方区,阴雨天气,一个雷电过来,烧掉一个机笼的卡件 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忠告1,所有的DI 全部 加继电器隔离,这样会使得你的 DI故障率 下降最少一个等级 到两个等级。

忠告2,所有DI卡件,配置为7点,不要配置为8点,这样,每个DI 卡件上的7个点是一个回路,而不是 整个机笼内的DI在一个回路内。

忠告3,Ai,AO 最好全部加信号隔离器,,,哪怕是个国产的隔离器,也总比没有强的多的多。

忠告4,在合适的机会,拆掉这个系统吧。

换新的。

Sup 实际上指的就是 Supcon,Max 则是上自仪 对自己 和自己代理的 DCS的一贯的系列型号。

SupMax 800 就是 中控给上自仪 做的 DCS。。。

我要是业主,绝对眼中,不会揉进一颗沙子。。。

报价是一回事,成本再重要,也要保证 系统首先是 稳定的,可靠的。

否则就是 楼主这个下场,一个做甲方的 DCS维护工程师,考虑着是不是 要转行 去做 电子维修师了。

网友F:
我没用过你说的这个系统,仅就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或者说教训来说一下吧!

1.检查一下你的接地情况是否合格

2.查一下电源方面是否安全,有没有感应的交流电。(本人就在这上面吃过两次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