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变频器输出侧故障损坏变频器?

楼主(2008-11-26):
我单位一台ABB变频器接电机的一侧电机线发生接地烧毁变频器,要如何解决?

网友A:
ABB变频器的电机输出端有接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变频器的电机输出端有接地保护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会有输出对地保护的,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可以有效保护变频器。

楼主:
谢谢蓝海的回答!!!!!!!!!!

网友C:
小电机买一个输出电抗器还可以,大功率的输出电抗器价格高。还的从平时维护着手。多检查检查电缆线和电动机。虽说各品牌变频器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对地短路保护。但不是100%的,如果100%的话,那变频器就不坏了,那维修就没生意了。不过话说回来,进口的保护等个方面比国产的要做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会有输出对地保护的,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可以有效保护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