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线

楼主(2008-11-26):
请问我的三菱编程线,是用RS232转USB串口的,为什么连不上,是不是USB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A:
COM口设置  或者你的转接器不好

QQ 380311035

网友B:
同意楼上啊,应该是编程电缆出问题了啊

网友C:
三菱的编程线好象不是RS232的,另外你的USB驱动程序装好了吗?

网友D:
是不好连,我也曾经连过换了四种USB转RS232的,最后还是没有连上,只好重新要公司发了一根USB的。

网友E:
一,检查你的USB转RS232C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好了。

二,在我的电脑属性你硬件栏里,找到设备管理器打开,查看你转换后占用的串口是COM几,

三,在三菱编程软件里查看通讯参数里的设置是COM几,使其两个对应,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F:
USB串口线质量问题,这个要买个质量好些的

或是直接买个USB接口的编程线,这个国产的线是有买的

网友G:
我有的。。可以和我联系。。qq523860371

网友F:
三菱的编程线都是用国产的,很少人用原装的,没有这必要的

网友H:
我需要去那买啊lp-89@163.com

网友I:
PLC 三菱欧姆龙omron锂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
三菱PLC 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网友J(2012-05-08):
一般是设置和驱动的问题。确保驱动连接正确,确保COM口设置是否有占用。 我用的鼎力串口线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K:
找13544841480  东莞生产厂家  郑先生  之前在他那买过   质量还行

网友L:
三菱的线没什么要求,只要口用的对没多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