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光电开关怎样接入高电平PLC输入回路中?

楼主(2008-11-26):
求高手指点!!NPN光电开关怎样接入高电平PLC输入回路中?    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可能,换一个PNP的.就ok.

网友B:
用个光偶转换一下,我这样用过

网友C:
1.为了成本低,  加一个2K左右(1.8K)的 下拉电阻,.   电阻一端接 0V, 另一端与光电开关的信号输出端并成一个节点接PLC的输入口; PLC的程序信号取反即可;

2.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需要动作时间的(几十MS吧), 对没时间要求的可用这方法; 此方法容易理解 !!

3.光耦不错, 价格$$$$@..

4. 直接采购 NPN转PNP元件;  这产品厂家不多,   估计价格和光耦 相差无几...

网友B:
我用是SMS 的光偶SDK4 24V/300MADC  48.00¥

当然你要用WEIDMULLER的就贵了。

楼主哪里,要进了我送你一个

网友D:
用PNP型光电开关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继电器接点接入PLC输入端,H53P小型继电器只有10-15元左右一套。

网友E:
如果可以你将NPN型转换成PNP型,这种错误一般是不应该有的,好像OMRON就有将NPN和PNP互换的器件

网友F:
先贴上这张OMRON E3F3系列光电开关的资料图片

网友G: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以下图片未经实验验证,仅供参考!

网友C:
winter938 上图红色的 INPUT(PNP类型)  无法引出来, 那是内部电路图;  一般传感器是有3线出来, 2根是电源,  一根信号线... 如再有多的, 也是暗通/亮通

网友F:
楼上仔细看看第一张贴图,就是光电开关的电源负极线接到了PNP类型的输入点上,这种接法非常规需要光电开关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的,并需要两个电源.

网友H:
电阻上垃即可,简单得很!

网友I:
加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