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26):
我是新手上路,我用的是MICROMASTEK430-75KW的变频器,负载75KM,单级离心泵。给水高度17层楼,约50M,要求给水压力0.7MPa,,回水压力0.45MPa,我不知道怎样设置用户参数,操作面板只有F键,S键,和加减4个键,它们各有什么用处,听说是设8个数,但不知道是8个什么数,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好不容易找个悬赏少的,估计会简单一点,哪知道也比较含糊!

网友B:
你这叫别人怎么回答!

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C:
系统压力0.7MPa,是不是有点高呀,不知你是民用还是工用,是什么系统?。如果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0.7MPa压力的话(恒压供水)你只需设定变频器为PID模式即可。但我看你说的情况象供暖系统,大同小异,差不多。

楼主:
你好真不不愧是高手,确实是供暧的,换热站的管网。这8个数怎样设呀?各代表啥意思,请赐教。

网友D(2009-01-10):
要用PID控制做.8个数就行?

网友E:
我同意8楼的:
如果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0.7MPa压力的话(恒压供水)你只需设定变频器为PID模式即可。

网友F:
如果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0.7MPa压力的话(恒压供水)你只需设定变频器为PID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