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CS500

楼主(2008-11-26):
DCS500 200A用作励磁,使用一年。出现电流波动大,更换了控制板、触发板、仍然存在。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那可能是调试的问题,这么大励磁应该是同步电机吧,可把它作为电枢优化电流环,有条件可用DDCTOOLS监控调试电流环.

楼主:
是直流电机,1000KW。用了一年了。

网友B:
是不是可控硅模块有问题,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C:
如果用DCS500用作励磁用,电源板是不一样的,应是DCF500,200A,

网友A:
也可用示波器看内部的电流,看是否有六个脉冲,来判断硅是否坏.有需要可联系一起探讨,董工13902272318

网友C:
按照这个推理,还有可能可控硅坏了,测量一下吧

网友D(2010-05-1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高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