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PLC多主站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概述: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是 USB 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实现 USB 到 RS485的电平转换和各种 PPI 协议转换。USB/PPI Multi.masterCable实现了真正的 USB 接口电缆,不需安装驱动程序,直接使用 STEP7 Micre/WIN 软件中的 USB 选项,支持 PPI 、高级 PPI ( Advanced PPI )、多主站 PPI ( MultiplemasterNetwork )协议,以及187.5Kbps 高速通信,并可在多主站 PPI 网络中持有令牌。
USB/PPI Multi.masterCable在功能上100% 兼容西门子原装的 USB 多主站电缆 6ES7 901-3DB30-0XA0 ,所不同的是工作电源取自计算机的 USB 端口并经 DC/DC 隔离供电,不再由 PLC 端口供电,这样一来就易于延长 RS485 端的通信距离而无需考虑供电问题。
USB/PPI Multi.masterCable是面向工业设计的光电隔离型电缆,并在 RS485 和 USB 端口均设有浪涌保护和防雷击保护电路,可任意带电插拔,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全系列 PLC ,特别适合于干扰较大易损坏通信口的工业现场,电路中的各种保护措施保证了系统的安全运行。
特性及技术参数:
• 支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的操作系统: Windows2000/Windows XP
• 支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的编程软件版本: STEP7 Micro/WIN V4.0 及以上版本,无需安装驱动程序,直接使用 Local Connection 选择中的 USB 选项。
• USB 完全兼容 USB V1.1 和 USB V2.0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 5VDC ,耗电约 100mA ,带有过流保护
• 光隔离电压: 1000VDC (最高可做到 3000VDC ,订货时需声明)
• USB 端口具有防浪涌保护, RS485 端口具有 500W 防雷击保护和过流保护
• 支持 PPI 波特率: 9.6Kbps 、 19.2Kbps 、 187.5Kbps
• 支持通信协议: PPI 、 Advanced PPI (高级 PPI )、 MultiplemasterNetwork (多主站 PPI )
• 支持长距离通信, RS485 端最大通信距离 2 公里 ( 9.6Kbps 时)、 1 公里 ( 187.5Kbps 时)
• 每台 PC 只支持一根 USB 编程电缆
• 工作温度: -20 ~ + 75 ℃
• 颜色:黑色

使用方法:
• 进入 STEP7 Micro/WIN 编程软件中的“设置 PG/PC 接口”,选中“ PC/PPI cable ( PPI )”条目后点击“ Properties… ”按钮。
• 在“ Local Connection ”的下拉框中选中“ USB ”选项。
• 在“ PPI ”的 Station Parameters 设置中进行如下设置: Address : 0 , Timeout : 1s
  在“ PPI ”的 Network Parameters 设置中根据你的需要可选择以下通信协议的任何一个:
  高级 PPI :勾选 Advanced PPI 复选框;
  多主站 PPI :勾选 MultiplemasterNetwork 复选框;
  普通 PPI :不勾选以上二个复选框,这是默认的选项。

注: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CN CPU 正常编程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本
2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多主站编程电缆不支持自由口通信和 MODEM 通信。

咨询QQ:   269639037
更多信息: http://www.plctools.cn

楼主(2009-04-25):
西门子多主站编程电缆使用说明
PC/PPI Multi.masterCable

概述
PC/PPI Multi.masterCable(6ES7 901-3CB30-0XA0)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内置RS232C/RS485转换,带8个DIP开关。用于S7-200与PC或DTE设备之间的连接(如打印机、条码阅读器等),支持PPI协议 、多主站PPI协议、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讯。

总体特性
电源电压 14.4 to 28.8 VDC
24V电源的电流 50 mA RMS max.
方向改变延时:接收的RS232起始位边沿到发送的RS485起始位边沿 12.μs max.
方向改变延时:接收的RS232停止位边沿到发送的RS485停止位边沿 1.4(1.4×11/baud)=1.6ms @ 9600 baud
延时 4μs max., RS-485 to RS-232, 1.2μs max., RS-232 to RS-485
隔离 1000VDC

RS-485一侧的电气特性
共模电压范围 -7V to +12V, 1 second 3V RMS
接收器输入阻抗 5.4KΩ min
终端 10KΩ to +5V on B,PROFIBUS pin 310KΩ to GND on A,PROFIBUS pin 8
接收器阈值/灵敏度 +/- 0.2V, 60mV typ, hysteresis
发送器差分输出电压 2V min.@ RL=100Ω1.5V min.@ RL=54Ω

RS-232一侧的电气特性
接收器输入阻抗 3Kωmin minimum
接收器阈值/灵敏度 0.8 V min.low,2.4V max,high,0.5 V typical hysteresis
发送器输出电压。 +/- 5V min @ RL=3KΩ

当数据从RS-232传送到RS-485口时,PC/PPI 电缆是发送模式;当数据从RS-485传送到RS-232口时,PC/PPI 电缆是接收模式。当检测到RS-232的发送线有字符时,电缆立即从接收模式转换到发送模式。当RS-232发送线处于闲置的时间超过电缆切换时间时,电缆又切换到接收模式。这个时间与电缆上的DIP开关设定的波特率选择有关。

使用说明
普通PC/PPI模式
通过STEP7-Micro/WIN用S7-200 RS232/PPI多主站电缆替代普通PC/PPI电缆,或用于自由口操作
用于直接连接到您的个人计算机
◇设置PPI/Freeport模式(开关5=0)
◇设置波特率(开关1、2和3)
◇设置本地模式(开关6=0)
◇设置11位(开关7=0)
用于连接Modem:
◇ 设置PPI/Freeport模式(开关5=0)
◇ 设置波特率(开关1、2和3)
◇ 设置远端模式(开关6=1)
◇ 设置10位或11位(开关7),和您的Modem的每个字符设置的位数相匹配

多主站PPI模式
通过STEP7-Micro/WIN3.2 SP4(或更高版本)来使用S7-200 RS232/PPI多主站电缆使用
用于直接连接到您的个人计算机
◇设置PPI模式(开关5=1)
◇设置本地模式(开关6=0)
用于连接Modem:
◇设置PPI模式(开关5=1)
◇ 设置远端模式(开关6=1)

电缆应用实例
一、 个人计算机用于连接在普通PPI模式
假如您的PLC CPU的波特率为9600bps,应用于普通PPI模式,开关设置如下:
◇设置PPI/Freeport模式(开关5=0)
◇设置波特率(开关1=0、2=1和3=0)-
◇设置本地模式(开关6=0)
◇设置11位(开关7=0)
但如果您的CPU波特率为19200bps,因您所选的波特率为9600bps,低于您的PLC CPU模块波特率,将无法找到PLC的信息。此时您只能选择将波特率开关改为(开关1=0、2=0和3=1),方能通讯上。
注:高波特率设置兼容PLC中CPU的低波特率方式。如您的电缆开关设置为19200bps状态,PLC的CPU模块波特率为9600bps,则计算机能检测到CPU中的信息。
二、个人计算机应用于连接多主站模式
电缆应用于多主站模式时,无需设置波特率开关,STEP7-Micro/WIN将自动从您软件设定的波特率开始查找CPU中的波特率,基本开关设置如下:
设置PPI模式(开关5=1)
设置本地模式(开关6=0)

订货须知
PC/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RS232口西门子S7-200多主站编程电缆, 对应的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01-3CB30-0XA0。

同类产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200多主站编程电缆 ,对应的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01-3DB30-0XA0
USB/MPI Cable V5.3 西门子S7-300/400通用型MPI编程电缆, 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72-0CB20-0XA0
USB/MPI Isolated Cable V5.3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 S7-300/400通用型MPI编程电缆, 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72-0CB20-0XA0
PC/MPI Cable V5.3 西门子S7-300/400通用型MPI编程电缆,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72-0CA23-0XA0
PC/MPI Isolated Cable V5.3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通用型MPI编程电缆,产品订货号为: 6ES7 972-0CA23-0XA0
MT500-MPI 威纶 MT500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连接电缆 (适用于西门子新版S7-300系列的所有PLC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