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信,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Multi.masterCable-5M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信,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 长度5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咨询QQ: 269639037
更多信息:http://www.plctools.cn

楼主:
概述: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是 USB 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实现 USB 到 RS485的电平转换和各种 PPI 协议转换。USB/PPI Multi.masterCable实现了真正的 USB 接口电缆,不需安装驱动程序,直接使用 STEP7 Micre/WIN 软件中的 USB 选项,支持 PPI 、高级 PPI ( Advanced PPI )、多主站 PPI ( MultiplemasterNetwork )协议,以及187.5Kbps 高速通信,并可在多主站 PPI 网络中持有令牌。
USB/PPI Multi.masterCable在功能上100% 兼容西门子原装的 USB 多主站电缆 6ES7 901-3DB30-0XA0 ,所不同的是工作电源取自计算机的 USB 端口并经 DC/DC 隔离供电,不再由 PLC 端口供电,这样一来就易于延长 RS485 端的通信距离而无需考虑供电问题。
USB/PPI Multi.masterCable是面向工业设计的光电隔离型电缆,并在 RS485 和 USB 端口均设有浪涌保护和防雷击保护电路,可任意带电插拔,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全系列 PLC ,特别适合于干扰较大易损坏通信口的工业现场,电路中的各种保护措施保证了系统的安全运行。
特性及技术参数:
• 支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的操作系统: Windows2000/Windows XP
• 支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的编程软件版本: STEP7 Micro/WIN V4.0 及以上版本,无需安装驱动程序,直接使用 Local Connection 选择中的 USB 选项。
• USB 完全兼容 USB V1.1 和 USB V2.0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 5VDC ,耗电约 100mA ,带有过流保护
• 光隔离电压: 1000VDC (最高可做到 3000VDC ,订货时需声明)
• USB 端口具有防浪涌保护, RS485 端口具有 500W 防雷击保护和过流保护
• 支持 PPI 波特率: 9.6Kbps 、 19.2Kbps 、 187.5Kbps
• 支持通信协议: PPI 、 Advanced PPI (高级 PPI )、 MultiplemasterNetwork (多主站 PPI )
• 支持长距离通信, RS485 端最大通信距离 2 公里 ( 9.6Kbps 时)、 1 公里 ( 187.5Kbps 时)
• 每台 PC 只支持一根 USB 编程电缆
• 工作温度: -20 ~ + 75 ℃
• 颜色:黑色

使用方法:
• 进入 STEP7 Micro/WIN 编程软件中的“设置 PG/PC 接口”,选中“ PC/PPI cable ( PPI )”条目后点击“ Properties… ”按钮。
• 在“ Local Connection ”的下拉框中选中“ USB ”选项。
• 在“ PPI ”的 Station Parameters 设置中进行如下设置: Address : 0 , Timeout : 1s
  在“ PPI ”的 Network Parameters 设置中根据你的需要可选择以下通信协议的任何一个:
  高级 PPI :勾选 Advanced PPI 复选框;
  多主站 PPI :勾选 MultiplemasterNetwork 复选框;
  普通 PPI :不勾选以上二个复选框,这是默认的选项。

注: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CN CPU 正常编程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本
2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多主站编程电缆不支持自由口通信和 MODEM 通信。

网友A(2009-03-14):
多少钱一条

网友B(2009-04-21):
多少钱?供货周期?付款方式?

楼主: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320元/条,   有现货,    联系方式:0731-8151500,13873113360

详情请登陆:http://www.linkkey.com

同类产品::

PC/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内置RS232C/RS485转换,带8个DIP开关,支持PPI协议、高级PPI协议、多主站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讯,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CB3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真正的USB接口电缆,无需安装驱动程序,直接使用 STEP7 Micre/WIN 软件中的 USB 选项,支持PPI、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信,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MPI (V5.3) USB接口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B2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MPI ISO (V5.3)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B2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MPI (V5.3) 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A23-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MPI ISO (V5.3)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A23-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MT500-MPI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连接电缆 (适用于西门子新版S7-300系列的所有PLC机型)(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网友C:
东莞市菱新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销售、技术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