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400的散热器报警求助

楼主(2008-11-26):
应用250KW的powerflex400变频器,总是在开机后出现散热器过问的故障报警,实测散热器温度只有37°C,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8-12-29):
 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2009-02-06):
會不會是溫度感測器故障了

產生異常問題

网友B:
检查散热片是否有脏东西和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C:
就是風扇了,不要找其他的問題!

网友D(2009-03-11):
风扇能正常工作,风量也很大。但是出现F008故障报警,不能用面板上的OFF键清除故障,这是啥原因?

网友E(2009-06-06):
PF400的都有这个毛病,呵呵!

网友F:
呵呵,报废吧。是不是132KW的啊

网友G(2009-10-08):
将界面切到温度监测,启动后你会发现温度指示急剧上升,由此可判定是温度检测单元故障。如果不是这样,再检查楼上各位所说的。

网友H(2009-11-23):
风扇的传感器坏了,我现在有两台55KW的水泵,也是报这个故障,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I(2010-10-10):
如一开机报警可能是线路板坏了,能开一会儿可能是风扇坏了,在上电待机机中报警可能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J:
查B14号参数中温度,如果是NTC故障,会开机马上显示130-135或者140摄氏度.

此时,检查风扇正常运转情况下,可以把所有8-10个风扇都拆出来,把兰/黑二线短接.屏蔽处理.

如果B14号温度缓慢上升,查下风道阻塞情况和所有风扇运转情况,分别处理.

网友K:
我厂的200KW启动瞬间2秒后B14上升至140度跳闸,不能复位,重新上电后故障恢复。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