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bPLC 485通讯,

楼主(2008-11-26):
如何使用MSG指令啊,MSG中的长度怎么不能改变啊~~

谁有现在485通讯程序,  和台达变频器做moudus通讯, 比如发送01 06 00 00  20 00

楼主:
使用slc 5/05的CPU 使用rslogix 500的编程软件,

是使用MSG指令吗??里面的控制块长度怎么不能改的啊???

网友A:
正在接触485通讯,用的CPU是1747-L551,主要针对马达控制器和保护继电器的数据采集,刚开始搞,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