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08-11-26):
请教高手:

现液压拉拔试验机,由液压站提供系统压力,通过系统压力控制油缸压力(即系统压力与进油缸压力相等),要求在液压站压力范围0-31.5MPa内,达到任意设定压力值且能精确到0.1MPa,请问我可以直接用比例压力阀精确控制吗?或者用比列流量阀控制截流面积来控制系统压力?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是比例压力阀了,比例流量阀是控制流量的也就是速度.

楼主:
对:黄杰 关于

当然是比例压力阀了,比例流量阀是控制流量的也就是速度.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回复,那么我想请问用比例压力阀控制系统压力能精确到0.1MPa 吗?比如说我想把系统压力调到15.1MPa,能精确达到吗?

网友B:
你可以增加一个变频器做中间检测环节,设置一个给定量,然后反馈一个定量.........就可以做到精密检测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可以增加一个变频器做中间检测环节,设置一个给定量,然后反馈一个定量.........就可以做到精密检测啦

您是说增加一个变频器,通过反馈信号给变频器定量,控制液压站电机逐步达到设定压力吗?

网友C:
比例压力阀比例压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