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C5\03 CPU 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26):
各位大侠:

小弟碰到一个问题,有一SLC5\03 CPU 程序估计有问题,因此把CPU拆下来,放到办公室的一个机架上处理。此CPU在设备上与触摸屏是以AB-PIC通讯的,通过9针232口。

在办公室用AB-PIC驱动与此PLC通讯连接,能认出PLC,但UPLOAD时,出现如下报警:No response from processor at selected path/node !  Init Driver failed-code: -1  Current driver (AB-DF1-1) may not be running. ,DOWNLOAD时,出现如下报警:Program has errors. Can not download.      用AB-DF1驱动与此PLC通讯连接时,UPLOAD OK,   ONLINE OK,  但不能DOWNLOAD 报警提示忘记了。

请教各位大侠,时什么原因引起,该如何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A:
程序有错误?。。。。。

网友B(2012-04-08):
软件版本问题(PC的与PLC的不匹配)

网友C:
cpu设置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