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施耐德PLC有编程仿真软件吗

楼主(2008-11-26):
本人正在实习,自动化综合实训。用的是施耐德的PLC和变频器,我用的编程软件是TwidoSoft,施耐德PLC的编程软件有没有仿真的,就像三菱的GX developer再装一个GX Simulator它就可以仿真了!不必与PLC连接就可以让程序运行~~

那位大哥 大姐帮帮小弟啊

网友A:
应该有的啊,你到网上去找啊,我没有用过的啊

网友B:
有,如果用Concept有PLC模拟器16位和32位,用Unity Pro也有

楼主:
多谢,我再到网上找找看看!

网友B:
都是安装软件自带的,安装完成软件就有

网友C:
同2楼的,Concept和Unity都自带模拟器.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D(2010-03-18):
请问各位有PL707 for Neza仿真软件吗?或者给指点在哪里有下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