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过程中转矩问题

楼主(2008-11-26):
请教

1.变频器控制电机减速停止的过程中,电机的输出转矩是不是与电机实际的运行方向相反

2.我碰到一个问题,电机的工作频率为20HZ,带一个编制机上的圆盘,用3.7KW的变频器带3.3KW的电机,加速时间为0-20HZ  6S,减速时间为20HZ-0 1S,我在进行频繁的运行和停止动作切换的过程中,变频器报电机过载,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动作过程是,电机运行到20HZ,后按下停止,电机开始减速停止,但是不等电机停止,立刻又按下运行,如此反复)

谢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减速停止的过程中,电机的输出转矩与电机实际的运行方向相反?

不确定,电机的输出转矩取决于负载的惯性,取决于减速时间。

如果负载惯性大,且减速时间短,电机的输出转矩与电机实际的运行方向相反,反之是同向。

楼主:
那我现在碰到的问题

电机的工作频率为20HZ,带一个编制机上的圆盘,用3.7KW的变频器带3.3KW的电机,加速时间为0-20HZ 6S,减速时间为20HZ-0 1S,我在进行频繁的运行和停止动作切换的过程中,变频器报电机过载,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动作过程是,电机运行到20HZ,后按下停止,电机开始减速停止,但是不等电机停止,立刻又按下运行,如此反复)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首先应判明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故障,有的品牌的变频,可以从故障菜单中查出故障发生时的状态(加速、减速、启动、运行等)。

据我估计应该是在加速时的可能性大,如果是的话,可延长加速时间即可解决。

如果长期工作在20Hz,由于变频及电机在低频时的输出功率受到限制,很容易发生过载,最好加装一减速机构,并提高变频的频率。

也可采用增大转矩补偿的办法来弥补低频性能。

楼主:
是在加速的过程中报出的过载的,一般过载是由于电流过大引起的,而增加了转矩补偿也就是增加了输出电流,那么我减小转矩补偿,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网友A:
“增加了转矩补偿也就是增加了输出电流,”

说反了,增加了转矩补偿也就是增加了输出电压,而功率=电压*电流,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增加,电流下降。

以上是运行中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启动时的关系与此相反。

楼主:
那启动的时候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看你说的情况,不过载是很不正常的.减速太快了,可能不没有制动电阻.

网友C:
是呀,减速时间短,可以加制动电阻好一点

楼主:
减速时间太短不是会报过电压的吗,怎么会报过载呢,请指教

网友D:
你拿变频器搞着玩呀,哈哈

网友E:
你设置的加减速时间不是说你从运行频率到0赫兹的时间

而是从0到最大频率或从最大频率到0 的时间

不知道我这样说

兄台能否明白?!

网友F:
你要加个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