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把变频器负载切除可以不

楼主(2008-11-26):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不过不怎么样的,你的输出的曲线将突然变化,和把你提高仍下来一样的!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容易烧毁开关管,

网友C:
现在变频器市场竞争激烈,销售难,如果连这样都不可以的话,企业没有生存空间

网友D:
不可以,这样会损坏变频器的。就好像变频器后面加多一个接触器一样,这个接触器是不允许随便断开的。

楼主:
就是加个接触器,接触器有时会突然断开,而且带的电机是55KW,小功率的倒不大担心,就是有点大,变频器较贵,弄坏不好办啊。

网友E:
1 楼主说说,为啥你要加个加个接触器,加在变频器的前面还是后面?

2 “接触器有时会突然断开”原因是什么?

网友F:
在低频运行时可以,高频运行时容易烧电子元件.

网友G:
现在变频器市场竞争激烈,销售难,如果连这样都不可以的话,企业没有生存空间 。我想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

楼主:
一台水泵采用变频和工频切换供电,接触器加在变频器的后面

当水池到达上水位时接触器就断开啦,这是别人设计的,我觉得不妥,想问问大家。

网友H:
同意7楼的回复
在低频运行时可以,高频运行时容易烧电子元件

网友I:
直接断开变频器后边的接触器这方法不提倡.

可以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变频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台水泵采用变频和工频切换供电,接触器加在变频器的后面

当水池到达上水位时接触器就断开啦,这是别人设计的,我觉得不妥,想问问大家。

如果断开的是变频输出的接触器,可以肯定设计是有问题的。不明白既然是变频为何还要断开接触器,就是要断开也要保证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再断开接触器。

网友K:
不好,运行时断开输出端容易把变频器弄出问题的。

一般电路设计时,一定要等变频器停稳了才可以切换输出端。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时候一般不加接触器,使用接触器会降低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的。变频器的原理中加入很多的电容用来储存电量,接触器的开合会影响电容的存储电量的功能!而且在输出端一般的也不加接触器,将会影响变频器的输出曲线,影响大的话会烧电机或者变频器

网友L:
在低频运行时可以,高频运行时容易烧电子元件. 要注意的一点

网友M:
运行时断开负载容易将功率单元损坏的。

网友N:
一般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前面,这样突然的切除会引起大的电流变换损坏IPM的

网友O:
学习了      虽然我这有   变频器     但我还不知道    不能加接触器

网友P:
偶尔几次没关系,经常如此就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如变频器出线接接触器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

网友Q:
不可以,这样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R:
输出端突然断电容易引起回流   损坏 逆变器    外加制动电阻可以有效保护逆变  但是高频的时候就不能经常这样搞  。牙齿也经不起忽冷忽热的刺激呀!

网友S:
不好,有很多变频器在说明书中干脆警告,在变频器输出侧禁止安装接触器,就是为了防止负载侧突然开路,那很容易烧功率半导体模块

网友T:
同意楼上的说法,变频器的内部单元很脆弱哟

网友U:
如果一台变频器控制几台电机动作,而几台电机又不能同步启停,怎么办?

网友C:
可以,没有异议,不会损坏变频器,变频器生产厂家是不推荐输出端加接触器,是为了防止变频器有输出时突然接通电机过流变频器保护.

网友V:
变频器的说明都有说不允许,但在实际使用中我们有时也在变频器后加个接触器,我们还没 有碰到因此而损坏变频器的。有些设备已经运行多年了。

网友W:
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用过一台变频器做为电源并可随时调节频率,下面有9台电机分别用个断路器控制,需用哪台就扳上~

网友X(2009-06-09):
当蓝可以用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不可以呢

网友Y:
是不可以的,可能损坏变频器

网友Z:
不可以,这样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AA:
希望厂家工程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台水泵采用变频和工频切换供电,接触器加在变频器的后面

当水池到达上水位时接触器就断开啦,这是别人设计的,我觉得不妥,想问问大家。

如果断开的是变频输出的接触器,可以肯定设计是有问题的。不明白既然是变频为何还要断开接触器,就是要断开也要保证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再断开接触器。

网友AB:
暂不说是否有损变频器,就电路本身的设计就有问题,为什么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起停?为什么不用变频器的启动端子来控制?我看设计人有点不太精通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