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富士变频器的请进

楼主(2008-11-26):
富士FRN3-7C1S-4C变频器,使用PID调节时,反馈信号有但是没有PID调节输出,频率始终在最低频率运行,其面板及电位器控制是都正常,该变频器用在供水系统中必须使用PID控制,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板有问题,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控制板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C:
LZ大哥,想问下 你是用什么方法给出 PID的反馈的?模拟量还是通讯的方式?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参数的问题,有可能是pid参数调试不好,13522320288

网友F:
很想知道 用什么方法将反馈 给如 变频器的?我的plc没有模拟量输出 怎么办?

网友G: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是pid参数调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