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 西门子变频器同步的

楼主(2008-11-26):
我在造纸厂改造,两个转筒,两台电动机,配两个西门子的430  7.5KW的变频器.要求两台变频器高度同步,不然造出来的纸不是断了就皱了,原来我想用两个电位器控制,但想想,可能不稳定,现在我想用两台变频器的485接口来控制 但我对西门子变频器的设置不熟悉,不会 ,望高手帮帮忙,  最好第一台是主控制,第二台可以微调快点或慢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采用uss通讯协议来做

楼主:
用USS 可靠性高不高?稳定不稳定  还有 从机要可以的微调的 能不能实现?谢谢

网友B:
先试一下模拟控制吧,花不了你几分钟时间——主机的模拟输出给从机的给定,从机再加上微调。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SS 可靠性高不高?稳定不稳定  还有 从机要可以的微调的 能不能实现?谢谢

本来430控制精度就不高,况且是用在泵类风机上的,如果按照你的要求:高度同步,就变频选择而言恐怕就不合适。

另外,如果变频选择合适,车速在250米以下的纸机,传动点不多于15的话,用uss控制完全可以,微调可在plc里做

网友C:
模拟量完全可以的呀!

你试了没有!

我以前做的一个工程也是造纸印染,

用双频率源给定叠加!

不过,我当时是用的国产汇川变频器!

呵呵!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用模拟量控制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变频调速器:那要是要求精度高的话,怎么办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及车速要求了

网友E:
使用空间矢量控制就能完成任务,这是一种相位控制技术,只要两变频器联锁一主一丛,就能始终保持二者同步运转。

网友C:
不行!你说的办法,只能保证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相同,

我们要的是线速度一致,频率相同时,机械传动比和负载都不同的电机,

会可能同步吗?

请指教!

网友B:
如果要求线速度一致,而机械传动比和负载都不同的情况下,你可以加1个PLC来进行换算。

网友C:
天,

造价呀!hehe

网友F:
我用ABB变频器做个主从.效果还不错.西门子没尝试过,估计不大容易.除非用通讯

网友G:
使用5楼的方案就很好,我以前用过,做辊子的线速度同步;不过使用的是440.

网友H:
精度不怎麽精确。用同步卡就行。在把变聘器标定一下就好了。不要忘了。他只有两个点。速度也不高。有那个必要用PLC吗。100米一下车速就用同步卡好了

网友I(2008-12-29):
以前见过卖一种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器,大概就是用两台电机加编码器,用两台编码器反馈的偏差来调整,号称同步精度很高。不过没用过

网友J:
弄2个旋转编码器按电机上,给同步频率

网友K:
用张力控制器,然后控制线速度一致。不是转速同步。

网友L:
第一台用转速控制模式,第二台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M:
说得太多太乱了,我建议你先用14楼说的,用440。再正如5楼说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N(2009-02-03):
去天控论坛,有这样的贴子,和你的问题差不多.网址 BBS.CTRLSKY.COM

网友O:
我觉得要实现比较高要求的同步必须得用两个编码器反馈,然后比较控制才能实现!

网友P:
模拟控制。不过造纸一般还有张力控制。精度高加编码器的话造价贵很多

网友Q:
脉冲反馈控制。第一台的速度反馈到第二台变频器,可做到精度很高的系统

网友R(2009-11-19):
 用数字量控制,精度高点,就是有级调速

网友S:
直接用个同步控制器就好了,怎么还这么费劲呢?什么都不用加,直接把同步器的输出接到变频器的端子调速上,比例想怎么调就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