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器问题

楼主(2008-11-26):
有一台鲍米勒伺服器启动正常,电机可运转,但容易受外界影响报回路电流大(IZK),如旁边的电磁阀吸放或甚至按停机有时都会引起此报警,我试分析如下:

1  电机有问题;(换过电机没有用)

2 电路板有虚焊;(已检查过仍末解决)

3 电源扰动;(电路板上的电容基本上都检查过)

     我是个新手没办法了,求助大家请高手指点,也欢迎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A: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问题,各屏蔽网以及接地点,都 接地了吗。LSY-2005-0102@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是干扰问题,各屏蔽网以及接地点,都 接地了吗。LSY-2005-0102@163.COM

接地良好

楼主:
不好意思,4楼是一个小孩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