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分切机控制系统的改进

楼主(2008-11-26):
                                                                  分切机控制系统的改进
QF-500型双层小卷票据分切机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分切机中较为先进的产品,但本机型在操作系统的自动化功能方面尚有一定缺陷,主要表现为:对标不稳定,消耗较大,对标操作复杂,精度差,难以满足用户对高挡产品的技术要求。单层产品无法使用色标计数。部分产品低速时间较长时变频器容易跳脱,需断电重启方能解除。运转中如再次误按启动按钮张力增益自动消失。排废风机不能自启。
不知你的设备是否存在上述问题,如有只需对原操作系统进行软件升级即可解决。(不需改动原有设备线路,数小时即可解决)
软件升级后可实现如下功能。
1:对标操作简单,光电传感器将自动定位上色标,不再需人为移动。
2:可使用计数器,一次实现对齐色标。
3:程序采用了模糊逻辑运算对标技术,可确保对标准确率达100%
4:单层产品也可使用色标计数。
5:排废风机自动同步开启。
6:照明节电功能(设备15分钟无操作动作,自动关闭,按任意键自启)
7:智能退标汽缸:汽缸将依据退标距离的大小进行开启动作,这样可确保启动时下卷张力的稳定,可有效的防止起步时张力抖动引发的咬纸现象。(限于有退标汽缸的设备,方可进行此项改造)
注:5,6,项需简单改动线路,需用户同意
8:对标将不再受速度的限制,可实现全速状态下的准确对标,一改原设备在进行对标产品的生产时,速度无法超越25米的现状,(超过此速度色标将无法对准),极大提升了生产能力。(当然了,你必须确保在高速状态下的分切质量)
对标操作手册
1:设定好停机和减速参数,启动设备。
2:停机后用直尺量出上下色标误差距离
3:用印色计数器P1功能设置退标距离,设置时应将实际距离数值×2(单位:毫米)
4:按设置建,色标将依据设定值自动对齐(注:对标开关应在关断位置,即左端)
5:再按对标键,设备将依据内存数据进行自动退标,退标动作结束后,将下光电开关移动至色标中间位置,调整好光电开关灵敏度即告完成。
7: 将对标开关移向右端(即开的位置),启动设备完成一卷,如有误差,只需相应移动下光电开关即可。例:如下层色标超出上层色标5毫米,只需下移5毫米即可。反之上移。
8:对标注意事项:所有对标参数均是在减速值和低速值确定后产生的,在进行产品的正常生产过程中且不可随意更改,如你允许对你的设备线路进行小的改动,可选择低速锁定功能,这样可避免因操作的随意性而引发的低速值改变,从而确保计数值准确,这项功能,在对长度要求计量准确的空白卷生产上尤为重要。当然了,设备上使用的计数器无法用程序锁定,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如人为改动,仍可引发计数不准,对标产生较大误差。所以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严禁更改减速值和低速值。
如你想完全避免因操作的随意性而引发的产品质量问题,并允许对你的设备进行较大改动,可选择基于QF500S高速分切机自动控制系统的升级产品,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人机界面控制,可方便的实现下述功能。1:自动速度分析功能,实现减速值的自动设定。2:可同时显示累计产量,班产量,现在速度,产品每卷数量及长度,3:故障自动显示功能,可对设备电气故障进行实时显示。4:人功智能对标,确保产品100%合格(误差<0.5毫米)。详细资料免费索取。
上述所有的升级控制程序均是为弥补QF500系列早期产品控制缺陷而开发的,故只能免费提供给欣宇,翔宇,恒阳公司生产的QF500系列票据分切机试用,其它型号的分切设备暂不提供服务。
向分切机生产厂商免费提供H Z 2008票据分卷机智能控制试用程序,该控制系统一改分卷机的常规控制方式,真正实现了人 机 电的完美结合,其张力控制方式是针对该类设备特性开发的,更具实用性。可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布线简单,安装快捷,资料来电免费索取。
徐州慧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煤建西路新建小区169南院5-2-301室
电话/传真:0516-85722870 技术咨询电话:13912002304
上海代理处: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1365弄9号
联系电话:13916509139

楼主:
针对票据分切机而专业设计的操作控制系统
HZ-2008控制系统是鉴于目前票据行业使用的小卷分切机普遍存在操作系统自动化程控制度低,对标操作复杂,对标精度差,消耗大等现象而专业设计开发的操作控制系统,可用于各类小卷票据分切机操作控制系统的升级改造。
系统硬件结构如下:
FX2N32MRPLC 1台,用于完成所有的机械操作动作和数据处理。
FX2AD1台,用于将张力信号的模拟量转换为数据量供PLC进行数据处理。
FX4DA1台,输出1用于速度调节控制,输出2用于1号料轴的张力控制,输出3用于2.号料轴的张力控制。
F940SW触摸屏1台,用于人机通讯,数据输入及显示。
MG020张力传感器4个。(意大利RE公司制造)
MW.80.10张力信号放大器2个(意大利RE公司制造)
MTC.16功率放大板2个。(意大利RE公司制造)。
通过以上硬件结构不难看出,只需合理设计控制程序,即可实现人,机,电一体完美的控制系统,真正实现了具有人功智能控制的高档分切机。其基本性能如下:
1. 张力控制由数模/模数转换电路实现,且 控制程序是针对票据分切机的特性而专业设计的,因此具有更佳的控制性能,控制参数可依据不同用户的产品进行特殊设定,可基本实现免张力调节操作。极大方便了设备用户。张力器件采用分体结构,因此可极大降低生产成本,对于使用三菱张力控制器的制造商,可节约制造成本两万元左右。(省略LE-30CTA张力控制器2台,LX-TD型张力传感器4个(换为FTI型或MW型2)。)
2. 智能张力控制的实现:由于采用了数/模转换来处理张力信号,因此可方便的实现目标张力和速度的对比,根据对比结果,对张力做出即时调整,此功能可有效的避免设备启动时和减速时张力变动而引发的咬纸现象。
3. 多功能显示。F940人机界面可方便显示设备运转速度,班产量,累计产量,退标距离,每卷数量,每卷长度,设备工作状态,设备故障等,并可依据用户要求进行特殊功能显示。
4. 智能速度分析功能可使参数设置变的更加简单(只需设置停机参数,减速参数由计算机自动给出)。该功能可有效的避免因操作的随意性而导致的计量不准现象。此功能对要求计量精确的空白纸卷生产用户十分重要。
5. 程序防复制功能,可确保生产厂家利益免受仿制者的侵害。
6. 逻辑运算对标功能,使对标操作更加方便精确,只需一卷即可对准。
7. 对插刀控制进行了改进,彻底消除了插刀带纸现象。
8. 该控制系统可直接用于类似QF500 QF900(恒阳,欣宇 翔宇等公司制造的设备或仿制产品)等机型直接升级改造。(单 双层分切机均可使用,张力控制程序亦可用于其它收放卷设备)
功能太多不在一一介绍,你若有兴趣,可来函或来电,均可获得免费试用,因印设备的结构不同,可能有所小的改动,我们将帮助你来完成设备的整机安装及调试,技术人员的培训,确保你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附 对标操作程序
1:上料穿纸,设置好停机参数,启动设备,停机后,测量上下色标误差,输入误差值,按屏幕上的对准键,色标会自动对齐。
2:再按对标键,进行自动退标,退标动作结束后,将下光电开关移至色标处,按补偿开关键,使其处于开的状态。
3:启动设备,停机后取出料轴,看有否误差,依据误差量移动下光电开关相同距离即可。(如下层色标超出上层色标,则下移,反之上移)
4:再次启动设备,所有调节即告完成,如仍有少许误差,只需重复3 动作即可。(熟练后可一次对准)

江苏省徐州市煤建西路新建小区169南院5-2-301室
徐州慧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传真/电话:0516-85722870 技术咨询:13912002304

网友A:
刚工作时搞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双层小卷票分切对齐,被老工程师给骂得不行,在快绝望的时候还是整出来了,这么多年了还很怀念那项目

网友B:
呵呵,楼上朋友专业啊,我们的张力控制及纠偏控制产品肯定可以给您提供更多方便。ST纠偏系统,光电传感器完全不需要调试,自动检测跟踪线条及材料边缘;ASA-RT张力控制系统精度也非常高。请参考并望指教! www.surmach.com

网友B(2009-07-11):
意大利ST(Selectra)纠偏系统,是近年来Selectra公司开发的高性价比纠偏系统,ST纠偏具有先进的自动检测跟踪高难度线条和边缘无须手动调试.超前的程序设计及硬件应用保证纠偏系统免调试高精度高性能。其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亦为客户降低成本(价格与台湾产品相当)但是性能优异,纠偏精度可与世界上任何品牌相媲美,近年在欧美畅销。上海森明是其中国总代理,我公司通过低价促销策略,凭借进口品牌中最有优势的价格和优异性能很快被国内客户所认可。

欢迎客户来电咨询,我司可提供客户试机,满意后购买!

上海森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ADD: 上海市光华路18号晶森商务大厦B楼310
Tel: +86 21 33508229 ; 33508226
Fax: +86 21 51079363
Mobile: 13916766267
E-mail: surmach@vip.sohu.com
http://www.surma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