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接头进出口接线和电阻开关问题

楼主(2008-11-26):
新手上路,请问DP接头在连接有CPU416,中间有多个IM153,最后是触摸屏MP277时,CPU416S上的DP接头是接出线A2、B2还是进线A1、B1呢?开关是ON还是OFF呢?IM153、触摸屏MP277时上的DP接头是接出线A2、B2还是进线A1、B1呢?开关是ON还是OFF呢?谢谢

网友A:
既然把触摸平放在最后,应该是接A1、B1,DP应放在ON上。个人建议---新手

网友B:
首站和末站接A1 B1 DP头在ON位置,中间站在OFF位置.

网友C:
原则:两段接A1、B1,开关为ON,中间的A1、B1----A2、B2,开关为OFF

网友D:
你的主站和最后一个子站打在ON上就行了,其余的都打在OFF上

网友E:
打到ON就是选到终端电阻,一般来说一头一尾都选到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