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有关XP1一体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我厂有一台设备用信捷XP1-18R-C一体机用作相位调节,但经常出现由于参数改变而无法正常工作,请教各位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参数为什么无故变了?

网友A:
设定参数改变了?。。。

楼主:
非人为原因其参数自动发生了变化。不得起解

网友B:
是有规律的变化,还是没有规律的变化?检查一下是不是由于程序的某个地方对你的参数进行了赋值!
或者你留个电话,我们和你联系!

网友C(2009-09-10):
我也有出现这种问题,参数有加密,也会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