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表问题

楼主(2008-11-26):
各位前辈:

  WINCC能否做报表看到各个操作人员的具体操作内容,比如某某在什么时间启动了某个电机,另,通过VB编写读取WINCC SQL数据来做报表,连接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怎么定义,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Wincc报表系统只是将Wincc数据以一定格式显示出来~~

因此,你需要首先去做记录操作记录这个步骤,如果你有预算的话,那么可以购买西门子的Aduit软件进行操作记录的归档,如果没有预算,恐怕你需要好好规划你的项目并自行编程了~~

VB去读取SQL记录,在论坛关于VBS读取Wincc归档数据一文中已经有阐明,同时也可以参考《深入浅出Wincc6》一书中关于访问Wincc归档一章中的代码~~

以上

网友B:
某某在什么时间启动了某个电机?一般在STEP7 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