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安川G7变频器放卷控制

楼主(2008-11-26):
PLC扫描周期14ms

电机与负载为齿轮传动,齿轮间隙约为1mm

变频器控制为速度模式,变频器速度指令由模拟量模块给定

浮辊电位器信号由模拟量模块反馈至PLC,PLC经过PID指令处理,将PID输出值叠加到同步线速度指令

放卷直径100-500mm,线速度10-200m

目前的问题是:当线速度大于180m/min,卷径小于200mm的时候,浮混振荡幅度很大

尝试以线速度大于180m为界,设置第二组PID参数,但是效果不好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想太复杂了,首先浮动辊就不要模拟量,一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不需要啥子PID,直接计算,根据浮辊细微调节输出量就可以了,不断的加减,动态平衡,效果好得你尖叫

网友B:
同步线速度的计算非常重要,在放卷过程中,由于放卷的卷径在变化,为了保持线速度恒定,放卷的速度也要实时调整。

理论上讲,只要同步线速度计算得准,浮辊是不动的,不需要PID等的调整。但由于PLC扫描周期、模拟量的转换等因素,还是要微调一下浮辊的。

想办法计算准当前放卷的卷径,这是前题条件。

楼主:
老天您的意思是:线速度大于180m的时候,同步线速度波动大,造成的原因是实时卷径计算不够精确。

我对比过实际测量的卷径值与PLC计算值的差,小于3.5毫米。

明天我在去调整一下,谢谢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