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8-11-26):
用一个变频电机带动编码器,编码器的信号 进PLC的输入端,Y0,Y1接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每增加一个脉冲,PLC就要输出N个脉冲,而且要在编码器的下一个脉冲到来时N个脉冲正好发送完,即1:N的比例运行,不要考虑时间和频率,即编码器发送的快,下面伺服也随着转的快,急!!!!!!!!!!!

多谢!   btwgdong@163.com

网友A:
松下有这种功能的PLC,其资料中还有你所说的运用。具体型号忘了,你到松下的网站上查查就能找到。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编码器使用的是那个型号的,现在的部分的编码器同时配备一个凸轮开关,OMRON和KOYO都有的,用凸轮开关可以设定提前角功能,还有部分的PLC也有这样的功能,据我所知松下还没有。PLC你也可以设置它的输出脉冲的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