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故障

楼主(2008-11-26):
西门子6SE70变频器,之前电流、速度及转矩无任何异常,突然停机。并报警显示F15,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电机堵转,看看编码器部分

楼主:
如果是堵转的话电流应该会上升的啊。

网友B:
我可以给你修理,但不是免费的哦   联系电话:13063213106

网友C:
看看资料,上面有,

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D:
看看说明书怎么说的,找找原因啊

网友E:
     堵转的可能性较大,楼主提出问题,我也多次遇到,很挠头的。这种故障一种是偶发性,再一种就是频繁出现,根本无法开机。不管怎样,还是建议你检查一下电机与负载连接部分是否有问题。比方说,电机和减速器是否通过弹性体连接,如果弹性体损坏,电机与减速器偶尔硬结触,也会出现F0015报警;再就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了,取消一下编码器试试,或者干脆将编码器换掉。总之,现场问题很复杂,需要一步步去排查,找到病因,维修起来就容易的多了。以上观点仅供你参考,祝你好运!

网友F:
我遇见过类似情况,正常运行,突然停机,变频器显示报警信息为F008!

网友G(2009-07-09):
对:huangnanchao 关于

我可以给你修理,但不是免费的哦   联系电话:13063213106

内容的回复:大哥,我有一个堵转电机,多少钱给修一下,肯定是编码器的问题,拜托了。

网友H:
编码器有问题就换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