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卡烧了!!!

楼主(2008-11-26):
原来用得好好的一块pmac卡,今天一上电io卡就冒烟了,基卡也不能与pc机通讯了。什么原因照成的呢?(接线我轿过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A:
PMAC I/O 好像没有光电隔离,读研时我们同学也是连续烧了PMAC三块卡,后来导师再也不敢拿PMAC做工业项目了。

网友B:
哦~~~PMAC的卡原来I/O没有光电隔离啊!

网友C:
是的。这也算是TRIO与PMAC卡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或许美国的供电电源很稳,或保护很好?所以不用加隔离?

楼主:
对:三维插补 关于PMAC I/O 好像没有光电隔离,读研时我们同学也是连续烧了PMAC三块卡,后来导师再也不敢拿PMAC做工业项目了。

 内容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说acc-34ae转接板没有光电隔离么?

又解决的办法么?

楼主:
Pmac卡烧了,维修要钱么?直接跟泰道联系还是跟经销商联系?

网友A:
楠得糊涂

“你的意思是说acc-34ae转接板没有光电隔离么?”

我只是听他们说而且是两年前的事了。具体情况不很清楚。因为我是用其它卡做项目的。

网友D:
看你买的什么I/O啊,有带隔离的,不过要贵,图省钱买便宜的当然有隐患了。还碰到过松下电机上电瞬间编码器反馈电压过高,直接把反馈通道给烧了,不过现在没有再碰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买的什么I/O啊,有带隔离的,不过要贵,图省钱买便宜的当然有隐患了。还碰到过松下电机上电瞬间编码器反馈电压过高,直接把反馈通道给烧了,不过现在没有再碰到了

松下伺服接pmac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容易烧编码器通道

楼主:
对:老鼠杰利 关于看你买的什么I/O啊,有带隔离的,不过要贵,图省钱买便宜的当然有隐患了。还碰到过松下电机上电瞬间编码器反馈电压过高,直接把反馈通道给烧了,不过现在没有再碰到了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就是松下的伺服。晕

楼主:
对:选可靠卡 关于市场上有性能更好的卡更适合工业应用,何不换一种试试?有比较才有鉴别嘛。据说泰道公司的X总贬低竞争对手,说PMAC比XXXX好100倍.看来说大话是这种"美国人"的习惯啊.

内容的回复:给推荐一款控制卡。

楼主:
对:pfzhu 关于引用老鼠杰利 的回复内容:看你买的什么I/O啊,有带隔离的,不过要贵,图省钱买便宜的当然有隐患了。还碰到过松下电机上电瞬间编码器反馈电压过高,直接把反馈通道给烧了,不过现在没有再碰到了
内容的回复:前辈能加我qq么?我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qq:575601273,确认消息:pfzhu。

松下伺服接pmac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容易烧编码器通道

楼主:
pfzhu前辈能加我qq么?我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qq:575601273,确认消息:pfzhu。

网友F(2011-08-05):
专修PMAC卡 电话13814832983

网友F:
专修美国PMAC卡  主板 I/O卡, 维修德国系统S&M 西伯麦亚模块及伺服电机,CNC48 ,CNC82,CNC84模块,NCPCB镭射

电话13814832983

QQ:190269011

网友G:
我也烧过一块,8轴卡啊!

上午用的还好好的,下午一上电就烧了,好像也是IO卡没有隔离,返修等了几个月,还花了几千块钱。

以后我就没怎么用PM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