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编程知识

楼主(2008-11-26):
我想知道,STEP 7里面的辅助继电器怎么用,是M 表示吗? 然后SIEMENS 数控里面还有一个M 代码又是怎么回事?它们怎么区别。

网友A:
S7里面的M表示的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内部中继...................

网友C:
S7的M代表的是辅助内部继电器 而西门子数控系统的M代码表示的是一些与机床相关的参数

网友D:
对,是表示PLC内部虚拟的中继。

网友E:
可以无限次引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F:
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我认为4楼说的挺精简。4楼说的对

网友H:
S7的M是中间继电器

数控中的M是辅助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  那要是在数控STEP 7里面怎么区别他们呢!

网友I:
是M 表示的,数控里的M代码是有特殊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