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是20KW的加热管 用三相电的和用两相电的那个功率大用电量哪个大

楼主(2008-11-26):
我想问一下同样是20KW的加热管用三相电的和用两相电的   那个功率大     用电量哪个大   哪个效果会好一点啊    (加热管)

网友A:
功率当然是一样的。用电量也一样,效果也一样。不过,如果有条件的话,推荐用三相电。因为电流会少一点,线损也就会减少。所用的导线截面积也会少一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谢谢      1楼的     师傅啊

网友B:
功率一样,都是纯电阻的,耗电一样,应该使用三相,接成星型。供电局是不允许的,造成变压器三相负载不平,利用率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当然是一样的。用电量也一样,效果也一样。不过,如果有条件的话,推荐用三相电。因为电流会少一点,线损也就会减少。所用的导线截面积也会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