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VA变压器继电保护该如何整定?

楼主(2008-11-26):
315KVA变压器使用DL电流继电器和SJ时间继电器配合,过流和速断电流值、时间值该如何整定?

网友A:
315KVA变压器直接用跌落保险

网友B:
过流取22A,速断60A,如果是10KV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E:
呵呵,楼上给的公式不错啊

网友F(2009-01-19):
这事不好说,首先要计算出短路电流(大小和当地电网有关系),再根据此来整定。还是先查资料计算短路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