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S520-0.75KW与0.75电机过电流

楼主(2008-11-26):
各个电气朋友们,请问:三菱变频器S520-0.75KW与0.75电机配用,常会有过电流报警现象?

网友A:
换过变频或者电机试过吗?

确认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一般的要要在加变频器和电机的输入端加的电流要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