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转动会出现误差吗

楼主(2008-11-26):
正在进行一个运动控制方面的项目,主要功能就是用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并且需要两者保持完全同步。初步的系统结构是这样的:编码器的A、B相信号直接接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则通过减速机与被控设备相连。其中伺服驱动器是绝对值的,可以计算出所转的角度。

现在的问题是:编码器和被控设备不同步,而且在急停急起的时候,误差更大,但是从伺服驱动器得出的数据却显示,两者同步的很好。请问诸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会是电机和被控设备之间的机械连接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齿轮的传动效率在98%到99%。

网友B:
如果在任何停止的时候位置正确。匀速的时候跟踪正确的话。我估计应该属于驱动器反应速度造成。我也想找一种反映快的驱动器。

楼主:
停下来位置不对,而且加减速越大,偏差就越大。但是反应较慢这个问题也存在,就是在静止时,编码器和控制设备在同一位置,转动起来后,控制设备就会有个滞后。编码器与伺服驱动是电气连接的,基本上没有延时。一般驱动器的反应速度是多少呢。

齿轮的传动效率是什么意思。比如小齿轮转10,经过一个1:10的变速器,大齿轮只能转98到99吗?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精确度呢,最好是能达到100%。

网友C:
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东西!哪有完全的?要公差干吗?

控制就是控制误差(公差)的,简单的逻辑动作不叫控制,叫输出!

网友B:
在这个话题中引入一个“传动效率”明显是节外生枝。

你看把楼主引导错误了。

根本上就不需要解释什么效率。问题也不涉及到传动效率。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可能是被控设备的响应速度跟不上引起的

网友E:
本身这种做法就容易导致误差很大,机械无论怎改进精度也不会太高。方案不好。

楼主:
响应速度跟不上也不至于有误差呀,应该是有些滞后才对。

该采用哪种方案比较好呢,这个领域以前没有接触,刚开始弄,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是电机和被控设备之间的机械连接的问题-----比如减速器传到误差太大、编码器机械部分松动滑移、伺服电机轴往后环节直到编码器轴中间环节的机械刚性太差导致负载后弹性变形过大等

网友G:
建议楼主找<机修钳工技师培训教材>看看其中的(机床加工精度质量分析)一节内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停下来位置不对,而且加减速越大,偏差就越大。但是反应较慢这个问题也存在,就是在静止时,编码器和控制设备在同一位置,转动起来后,控制设备就会有个滞后。编码器与伺服驱动是电气连接的,基本上没有延时。一般驱动器的反应速度是多少呢。

齿轮的传动效率是什么意思。比如小齿轮转10,经过一个1:10的变速器,大齿轮只能转98到99吗?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精确度呢,最好是能达到100%。

哦  知道了

网友I:
任何传动都有误差,相对而言,齿轮传动、链条传动都是误差较小的

网友J:
齿轮的周节本身就是一个无理数,是π的倍数,而在加工齿轮时,机床根本无法非常精确的保证没有误差,只能采用近似π的分数来代替。

因此,再精密的齿轮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

网友F:
齿轮的传动效率是什么意思。比如小齿轮转10,经过一个1:10的变速器,大齿轮只能转98到99吗-----齿轮传动效率不是这个概念,这是从能量或说功率转换角度定义的一个效率概念

网友K:
误差肯定是有,有的误差可能是硬件上引起的吧

以前用过西门子FM453模块做的小车定位系统,在每次出故障的时候,小车的实际位置和软件上的显示位置都不变,有时候变小,有时变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L:
电气问题,需要一定的机械结构来消除或说允许误差

网友M(2009-07-08):
齿轮传动不可能没有误差。许连接问题,驱动器设置问题,传动本身都能产生误差。看你用减速机,是为了减速,还是增加扭距。如果单为了减速建议用变频电机

网友N:
齿轮传动的精度不够(要2~3级的齿轮和不低于P5的轴承以及6级的箱体)

网友N:
齿轮传动的精度不够(要2~3级的齿轮和不低于P5的轴承以及6级的箱体还有惯性问题)

网友O(2009-08-11):
这个情况 不涉及到齿轮的问题      要得到完全同步  采用数字控制 或者加运动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