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买条S7-200的编程线不知道型号

楼主(2008-11-26):
我要买条S7-200的编程线不知道型号,因为我要报计划给采购部门,是电脑的9针COM1口和PLC通讯用的,麻烦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S7-200编程电缆,5米,光电隔离,内置RS232C/RS485转换,带RTS开关。用于S7-200与PC或DTE设备之间的连接,如打印机,条码阅读器等。

6ES7 901-3BF21-0XA0

网友A:
以后遇到问题,你可以打西门子技术中心电话,010-64719990    800-8104288

很好的!

网友B:
我这个帖子说得很明白,请参阅: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515001900002

网友C:
普通232转485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D:
可以联系 咨询

QQ  380311035

网友E:
如果是简单的用用,或者只是点对点又只使用低速率,那就买个杂牌的(一两百元),注意要隔离型的.

如果你是搞设计和研发的,请买西门子原装的,6ES7 901-3BF30-0XA0 ,注意是"30"的(这里的BF是否对?).订货号不是"30"的已是老产品,既不支持多主站,又不支持高通讯速率,使用又麻烦.

网友F:
PLC 锂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各配件2000种
三菱PLC 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网友F:
可以联系我啊13527665899

网友G:
也可以联系我哦!027-50703640 /15927339193 QQ;565599604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