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菜鸟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08-11-26):
一个4~20mA电源,输入到PLC.一根线从电源正极通过端子XT1进PLC,从PLC出来一根线通过端子XT2回电源,在XT2上一根COM线.

  在XT1    XT2处测量时为2.55mA(并联), 将表串联在线路中,测量为3.88mA(正常),

问题:   当取掉COM线后,在XT1 XT2处测量时为3.98mA(并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取掉COM线前后的值怎么不一样?

网友A:
你的叙述看得有点晕,你能不能画个图出来表示一下?

网友B:
测量电流怎么能并联呢?应该串联。如果想在接线端子上测量电流,推荐你使用试验型端子,有些公司也称测量型开关端子。

楼主:
请高手指教,究竟哪出问题了.

网友C:
有没有com线,都应该在XT2和XT4端测量

网友D:
测电流哪有并联测量的呀

网友A:
并联测量电流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网友E:
第一次看到并联测量电流的,长见识了

网友F:
幸亏是24V的,要是220V的。。。。。。。

楼主:
为什么测量电流不能并联,如果表的量程够,那么线路的总电流就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加上负载上电流,  要么加上电流表就相当于短路,那么表指示就应该是4mA.

问题是:去掉COM线前后,为什么测的值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并联测量电流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测量电流不能并联,如果表的量程够,那么线路的总电流就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加上负载上电流,  要么加上电流表就相当于短路,那么表指示就应该是4mA.

问题是:去掉COM线前后,为什么测的值不一样?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的分析:实际上,你的图并没有表达出实际的电路结构。那个4-20mA的恒流源实际上和DC24V之间在电气上不是隔离的,只是你图上画来是隔离的。如果接上DC24V的COM,电流源已经从别的地方分流了,所以导致测得的电流减小了。

网友H:
建议楼主看一下恒流源说明书上的输出阻抗,XT1,XT2,XT3,XT4接法的输出阻抗为0欧姆,XT2,XT4接法的输出阻抗为PLC模块内阻或加其它回路阻抗。

去掉COM端后,电路为纯恒流源在起作用。

网友I:
li  hai    xue xi yi xia

网友J:
测电流并联 测量 ???????????????

网友K:
我看见一个新的个人网站: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www.bpqplc114.com,上面的资料都分类好了,直接拿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