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是铝线圈还是铜的

楼主(2008-11-27):
我在西安环宇荣泰买的变压器。当时说好的是同线圈货提回单位才发现是铝线圈!咋办呀!环宇荣泰不讲理不退货!!!这种铝变压器能用吗????BK-500电压380V   输出220V100W     24 V400w           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线圈一般都是铜的呀,还没见过铝的呢。

网友B:
可以使用,现在电焊机和电动机好多是铝线圈(奸商的行为)

网友C:
听说过铝线圈变压器,在电视上看过这方面的介绍。还没听说过谁用过。

网友D:
现在的控制变压器80%都是铝线的!

网友E:
没见过铝线圈,我们用的全为铜线圈。

网友F:
可以使用,只是损耗大于铜线圈,铝线圈成本低很多

网友G:
由于铜的优良的导电性 和线损较低 故变压器一般采用铜制线圈

网友H:
我是只看过铝线圈的电焊机。

网友I:
吕的耐用性估计也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只看过铝线圈的电焊机。

网友K:
可以使用。我们公司就做了好多铝线的变压器给客户,当然了,事先是说清楚了的。铝线的损耗较铜线的大,但是,重量轻,成本低,都是它的优点。至于稳定性,还没有客户投诉说铝线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只看过铝线圈的电焊机。

性能没问题

网友L:
现在买变压器,电机什么的要特别指定是铜还是铝,甚至还有铜包铝!
奸商很多!

网友M:
典型的昩着良心赚黑心钱。其实这样的变压器国家怎么不管严一点呢?

楼主:
。 又一个奸商内容的回复:

性能没问题

网友N: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铝线圈的变压器,今天算是领教了!

网友O:
现在电焊机和电动机好多是铝线圈

网友P(2009-05-11):
都是铜的撒!  哪有铝的哦?  也许我孤陋寡闻了!!!呵呵!铝的发热得了啊!?理论上说的话是要烧的哈!

网友Q(2009-09-02):
60KW的铝质变压器我见过,就是表面涂得铜色漆,等刮开以后才发现是铝的,奸商啊!

网友R(2009-10-29):
在电力变压器中最初是铝导线,型号为SL7等系列的,国建为了节能,突出了S7、S9、S11等新型节能的变压器。如果是铝漆包线的变压器,只是损耗大的问题,但是成本低。同容量的铝绕组的变压器相对铜变压器线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