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macsv5系统现场主控单元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8-11-27):
dcs macsv5系统现场主控单元死机怎么办

网友A:
一般主控单元应该是冗余的,实在不行就重启。

网友B:
如果是装主控器的那块板子有问题了,主控器冗余也没有什么用,主控冗余的概念是所有配套主控器的元件都要独立,国产产品都还没有达到真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