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杆的拉线钢线带电?

楼主(2008-11-27):
电杆的拉线钢线带电?
我现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杆的钢线带电了,但是在一根杆上的二条拉线就有一根有110V另一根却没有!但是别处的拉线钢线是有电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小时候就碰到过,那时候拉线有电,麻麻的,

网友B:
接地电阻大了,建议检查接地体

网友C(2009-02-08):
有可能是感应电,注意检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