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择求助?

楼主(2008-11-27):
现要开发一台设备,带动一个1.5米直径厚度30毫米铝盘间隙转动,每次转20度,每隔1.5秒转动一次,定位精度要求盘周的定位精度为0.02毫米。原来是用分割器做的,但是这次客户要求分度可调,即每次转的角度可调,这样分割器做不到,所以想用伺服直接带动,,不知道安川的17位编码器的伺服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
现在分度盘厂家都有现成的伺服做的,很好用,你问他们cnc分度盘就有。误差+-2‘‘

楼主:
楼上能提供一下供应商信息吗?

网友B:
按照你的精度和运行要求,安川的完全可以达到。具体详细情况请联系:021-58811015,陈先生,可以帮你提供所需要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分度盘厂家都有现成的伺服做的,很好用,你问他们cnc分度盘就有。误差+-2‘‘

我查过了,分度盘要配个液压系统,,这样有点太复杂了,

网友C:
π*1500/0.02=235619,因此名义脉冲当量必须高于这个数,2的17方仅为131072,无法满足此要求。而且这样的周向精度对应的角精度以高达5.5角秒,绝大多数编码器都没有这么高的精度,恐怕需要圆光栅方能解决问题,成本低不了!另外,分割器的角精度只有“角分”级,把精度提这么高,必要性值得怀疑。

误差+-2‘‘ 的cnc分度盘多为鼠牙盘结构,分度数也是确定的,或有限的,之所以要配个液压系统,是因为分度过程中,鼠牙盘需被顶起,分度到位后,需被压下,分度的最终定位精度取决于鼠牙盘的啮合精度。

网友D:
伺服电机和减速机 精度不就上去了吗。

网友E:
按照你所给出的数据,这个铝盘按纯铝的比重2.7t/立方米,重量为53kg左右,这样圆盘的转动惯量算出来是14.9kgm2,超级大。按你的每次转20度,1.5秒完成,我算下来最小需要的角加速度为0.61rad/s2,这样要求的转矩为角加速度乘以转矩=9NM,应该说转矩还是比较小。但惯量太大了,要匹配的话我估计要选一个速比100:1的减速器才差不多。但是您的定位精度,圆周0.02mm,算下折算到角度是5.5‘‘,100比的减速器起码两级,一般精度较高的减速器背隙也在5‘左右。所以我觉得一般伺服配减速的方案基本不可行了,就不用想了。直接上直驱伺服电机吧,反馈的分辨率要选100W线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

加减速机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一般行星齿减速机的背隙也在5‘左右,这样算下来就是(1500*3.14)/(360*12)=1.09mm。误差太大了!

初步决定选用20位编码器的7.5KW伺服电机。

网友F:
楼上的怎么都在瞎推荐呢,用户要求的是定位精度0.02mm,不是重复精度;折合成角度5.5秒的定位精度,分辨率怎么也得做到1秒以下吧。此外惯量确实比较大,建议最好还是用高精度的DDR来驱动(惯量匹配一般为几百倍),否则理论上都不可能满足要求。分辨率和重复性做到1秒的比较多,但定位精度达到5秒左右的可不多。此外,成本也是大问题,DDR可都要好几万呢,比7.5KW的电机可要贵了。

网友G:
本公司做各种编码器和ELMO伺服驱动,有机会来我们公司的网站看看,www.spntech.com

网友H:
瑞士的INFRANOR好像有扁平电机加减速性能比一般伺服好很多。

网友E:
同意老鼠杰利,直接上直驱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