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KW烘干机需要多大电流,需要多粗线缆

楼主(2008-11-27):
请问9KW烘干机需要多大电流,需要多粗线缆,烘干机9KW基本上就是加热管的功率,380V,星接

网友A:
烘干机为阻性负载,电流大概为9000/380=24A,6平方线即可。

网友B:
如果距离不远的话,6平方或者10平方即可。如果是烘干机,还要注意靠近烘干机附近的温度高不高。

网友A:
对头

马达兄所言极是……

网友C:
你说是星接说明是三相,P=√3UICOSα

9000=√3*380*I

I=9000/(1.732*380)

=13.57(A)

用4平方线可以了,2。5也可以

网友D:
要相信4楼的。

网友E:
用4平方线可以了

网友F:
相信4楼吧

用4平方线可以了

网友G:
用4平方线可以了.把中线接零.

网友H:
14A,2.5的电缆就可以了,还有很大的富裕量。阻性负载不存在启动电流

网友I:
因为烘干机周围温度会升高,所以最好选4平方的。当然如果有钱6平方的更好!

网友J:
相电流是14A,1楼的可能是以为直流电吧!4平方的足够了

楼主:
等安装完我拿电流表测测,然后告诉大家。我现在的是四平方的线。谢谢大家了

网友K:
楼主,你可以用4平方的高温线,你专门用在加热管上用的,我以前经常做的,你的电流大概在24左右

网友L:
2.5平方线就足够了。

楼主:
我拿电流表测了一下,大概14安多。4平方的线加15A的断路器没问题

网友M:
装30A的熔断器,15A熔丝;电热电流三相供电时为1.5A*9KW=13.5A,为了提高安全系数,加上穿管敷设,建议用4平方线。

网友N:
用4平方线可以了!!!

网友O:
6平就可以了4平不稳妥

网友P:
今天刚接了 21KW的用6平方的BVR铜线  9KW的单根电热丝3KW 电流=3000/220=13.6  用4平的够了

网友Q(2009-01-08):
杨小伟兄弟做的不错,对不对你把公式列出来大家再说对不对,这样对新手也好能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不对你再说出你的计算方法多好。

每个问题都像杨兄这样回答就OK,

网友R:
请问刚学电工的人...该从那方面入门啊...是电工基础吗?

网友A:
很抱歉,偶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向大家道歉

网友S:
赞一个四楼的,解答问题一定要认真仔细,免得误导他人

网友T:
这不是常用的嘛,4平方的就够了。按照杨兄的公式算也行

网友U:
行运168分析得正确

网友V:
4平方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W(2009-11-13):
用2.5A的不行,4平方的比较稳妥

网友X(2011-08-24):
问下各位大师傅,10千W的路灯,用多大的电缆线啊,220V的。 谢谢

网友Y:
4平方的线缆就足够了

网友Z:
要先知道烘干机的额定电压,是否三项对称负载?如是单项AC220v,应选6-10平方电缆,三项AC380v,选4平方电缆即可。

10KW路灯应选10平方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