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求助

楼主(2008-11-27):
现要开发一台设备,带动一个1.5米直径厚度30毫米的铝盘间歇转动,每次转20度,每隔1.5秒转动一次,定位精度要求盘周的定位精度为0.02毫米。原来是用分割器做的,但是这次客户要求分度可调,即每次转的角度可调,这样分割器做不到,所以想用伺服直接带动,,不知道安川的17位编码器的伺服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
编码器应该是没有问题,分辨率够用,

网友B:
楼主你问题不发过一次了么,怎么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