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C的继电器和OMRON、PANASONIC继电器相比,哪个质量更可靠些?

楼主(2008-11-27):
想了解一下IDEC的RQ2V-CN系列继电器,据了解是在国内生产的,不知哪位使用过?与OMRON、PANASONIC相比质量如何?

网友A(2009-02-11):
我们主要用的松下继电器

网友B(2009-06-22):
omron的还行,不过假货多。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不去比较它,都是小日本的,比来比去没什么意义。。。

网友C(2013-02-19):
那就用魏德米勒的呗,德国产品,质量不比小日本的差

网友D:
表示欧盟容的比较多。和泉的一般用的很少了

网友E(2013-04-16):
引用 网友D:
表示欧盟容的比较多。和泉的一般用的很少了

 和泉的不是用的少,只是它们做得相对保守,正式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所以市场相对扩张慢些,毕竟是后来的,实际上和欧姆龙的继电器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