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11-27):
电气原理图设计一般的电气软件都大同小异,符号库,设备库的,自动生成一些表单,这些我觉得大部分电气软件都能做

现在有些问题比较困难,就是图纸量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次图,和PLC接线图居多,一二百张图是常事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更快速的提高这方面的设计效率?

网友A:
你可以试试SEE Electrical电气软件,它可以由EXCEL表单自动生成一次图和PLC图。

网友B:
对:igexaochina 关于

你可以试试SEE Electrical电气软件,它可以由EXCEL表单自动生成一次图和PLC图。

内容的回复:

不清楚,请详细一点

网友A:
举个例子,我可以调用下图的EXCEL表单,就可以生成一次图和PLC图:

网友A:
生成的一次图,如下:

网友A:
自动生成的一次图如下:

网友C:
天那,还可以由Excel生成原理图,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楼主生成的这个一次图和PLC图好象颠倒了吧~~

还是怎样?

网友A:
对:happy05271 关于

天那,还可以由Excel生成原理图,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楼主生成的这个一次图和PLC图好象颠倒了吧~~

还是怎样?

内容的回复:

哦!不好意思,是错了!我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