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通讯的资料。

楼主(2008-11-27):
一、什么是RS232
接口?
() RS232
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
通讯。RS232C
接口(又称EIA RS232C
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RS232C
中的“C
只不过表示RS232
的版本,所以与“RS232
简称是一样的)它是
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 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
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
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
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的PC机将RS232
简化成了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
口一般只使用RXD扵
汬整TXD扵汬整GND三条线。
(2)RS232
接口的电气特性在RS232C
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为3
到-15V.逻辑"1"为+3 到+5V 。RS232C
最常用的9 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
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3) RS232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9
插头座,常插头在DCE端,孔插座在DTE端。PC
机的RS232
口为9芯针插座。而波士RS232/
RS485
转换器的RS232
为DB9
孔插头。一
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
接口,但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需三条接口线,即"发
送数据TXD"、"收数据RXD"和"信号地GND"。RS232
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 RS232
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
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
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 020%
的范围
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 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
为1 0%而得出下面实验结果。其中1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 07723 内有
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
为DECP.NO.9 0585604
是22#AWG的四芯电缆。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bps 1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2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110 1500 900
300 1500 900
1200 900 900
2400 300 150
4800 300 75
9600 75 75
经过许多年来RS232
器件以及通信技术的改进,RS232
的通信距离已经大大增加。波士
电子的RS232
增强器可以将普通的RS232
口的通信距离直接延长到1000 米。
二什么是RS485
接口?
1 . RS485
的电气特性:发送端:逻辑""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 V 表示;逻辑"0"以两
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 V表示。接收端:A比B高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1",A 比B 低
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但是由于RS485
常常要与PC机的RS232
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RS485
传输距离减小,所
以往往为9600bps 左右或以下。
3.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
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 200 米(9600bps 时),实际上可达3000 米,
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 28 个收发器、即RS485
具有多机通信能力,用户
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
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
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
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 接口
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信号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RS485
的国际标准并没有规定RS485 的接口连接器标准、所以采用接线端子或者DB9
扵汬整
DB25
等连接器都可以。波士RS485
接口是事实工业标准。
3. 采用RS485 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答: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
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
限制。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 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径为0
5 mm ,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 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时所得出。(引自GB 0489
附录A)。
当数据信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则电缆长度
被限制在1200米实际上,在实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当使用不同线径的
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
时,采用24AWG电缆,最大电缆长度是200m 若采用1 9AWG电缆(线径为0.9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米.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长度只能小于200米。
RS485
的远距离通信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将屏蔽层作为地线。
三什么是RS 422
接口?
RS422
的电气性能与RS485
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
RS422
有4 根信号线:两根发送(Y、Z) 、两根接收(A、B) 。由于RS422
的收与发
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
有2 根信号线:发送和接收都是A 和B由于RS485
的收与发是共用两根线所
以不能够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能否将RS422
的YA
短接作为RS485
的A,将RS422
的ZB
短接作为RS485
的B
呢?回答:不一定。条件是RS422
必须是能够支持多机通信的。波士电子的所有接口转换
器的RS422
口都能够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所以可以这样简单转换为RS485
四、RS485
比RS232C
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答:由于RS232
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
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现在由于采用新的UART芯片
16C550 等,波特率达到115.2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