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无线通信

楼主(2008-11-27):
我公司有个分部门用GPRS无线通信与总部联系,,.........通讯经常没有信号。。。可是查看分部的历史曲线。。。都有信号。。。。。。。。。。。。。。。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网友A:
你的分布历史曲线试试把侦测频率调密点,看能不能和实际的对上

网友B:
“我公司有个分部门用GPRS无线通信与总部联系,,.........通讯经常没有信号”你所说的总部这边没有信号的意思仅仅是总部这边没有接收到数据吧?还是你总部用的也是GPRS无线?你整个网络构架要说清楚的。。分部历史曲线都有信号,你这个信号的定义是什么?你通信采用什么协议?

这个应该和干扰不搭边的。。

网友C:
如果您传输的是简单的数据信号,或简单的文字信号,而不是流量的话,更或者你是有成本考虑的话,我建议你以后试用一下,国家免费频段的无线通信产品。

QQ:505785994   1381819145  上海兆富通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