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有一台西门子MM440 7.5KW运行时电机抖动,不知何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频率显示正常吗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B:
输出电压不平横,要维修的话:13824248090

网友C:
变频器运行电机抖动,一般有如下几种情况:

1、输出电压不平衡;

2、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高,调低载波频率;

3、变频器受到干扰了。

网友D:
0531-85989155

网友E:
驱动故障      或先回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网友F(2009-04-22):
如果是硬件故障,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光耦老化,驱动波形不正常,缺相都会造成电机抖动。